6SE70变频器

楼主(2017-02-17):
6SE70的变频器怎么实现点动控制啊?我设置了P368=1,P569=14,点动频率10HZ,信号都正常,就是不转,有谁熟悉这款变频器的?帮帮忙,急啊,在线等

网友A:
6SE70变频器,第一次使用要做一个调试流程,然后才能使用运行。这个调试流程,就在说明书的启动章节,要做一个电机的静态计算和动态辨识。就可以转了。

直接用不行,里面的参数,特别是电机的数据参数,还都是出厂设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6SE70变频器,第一次使用要做一个调试流程,然后才能使用运行。这个调试流程,就在说明书的启动章节,要做一个电机的静态计算和动态辨识。就可以转了。

直接用不行,里面的参数,特别是电机的数据参数,还都是出厂设置呢。
谢谢你的回复,问题已经解决,参数设置的没问题,我把X101上的5号端子设置成点动,但5号端子却是坏的,后来改到7号端子上就好了

网友A:
端子坏了?哇,不过通过监控参数,能看待里面的端子对应的动作值。好像是r555或r556之类的参数。看七段显示器的竖道亮还是灭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端子坏了?哇,不过通过监控参数,能看待里面的端子对应的动作值。好像是r555或r556之类的参数。看七段显示器的竖道亮还是灭就可以。
是r555,现场测量有信号到5#端子,但在r555里却看不到变化,所以判断端子是坏的

网友A:
对,就是这么检查的。你对西门子的传动很熟呀。很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