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17):
想调试PLC与台达2.2KW变频器,没有相应电机,但手里有伺服1.5KW控制器和电机,故想PLC--2.2KW变频--1.5kw电机。这样是否可以呢?伺服电机带编码的,是否可以不接?只当交流电机用。

网友A:
只要变频器是普通的,不是伺服,就没事。可以接,但变频器是伺服的,电机必须是伺服的,而且据我所知,台达的伺服,变频器和电机要适配,也就是该变频器支持驱动那个伺服电机才行。

这个如果你不清楚,直接咨询台达的技术支持工程师就可以了。台达的技术支持还是比较给力的。

网友B:
呵呵;变频器就直接调参数好了,为什么非要搞个伺服电机去带;

网友C:
这个问题要讨论,是否可以把配置的参数再详细一点啊,最起码你的变频器和电机的型号都要有吧

楼主:
可能我的问题没描述清楚,其实,我想用PLC调试变频器驱动电机,PLC是西门子的,变频是台达的,没有电机。恰巧有一套伺服+电机也是台达的。可否将这个电机连接变频器上,这样PLC+变频+电机不就能调试了吗?问:2.2KW变频可以接1.5KW的伺服电机吗(电机上带编码器)

网友D:
台达2.2KW变频器输出应该是3相380,台达1.5KW伺服电机应该是3相220V输入,不配套吧,以前有变频器带动伺服电机的讨论,可以收收看看,不过伺服电机的驱动频率都是很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谢谢你。

网友E:
你变频器不能驱动伺服电机吧

网友F:
变频器控制伺服电机,你开什么玩笑,你不会是个学生吧……

网友G:
想用变频器来带伺服电机,这类问题,你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但是都是不可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哈哈,其实对传动部分不是很了解,所以也就是异想天开了。慢慢就会懂了,别见怪。

网友H:
引用 楼主:
想调试PLC与台达2.2KW变频器,没有相应电机,但手里有伺服1.5KW控制器和电机,故想PLC--2.2KW变频--1.5kw电机。这样是否可以呢?伺服电机带编码的,是否可以不接?只当交流电机用。
带矢量控制的变频器吗?

网友I:
没试过、楼主试验完了说一下

网友J: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情况,学习一下!

网友K:
试试才知道

网友L:
变频器不接电机也能运行的呀

网友M:
学习了,来看高手们的讨论!

网友N(2018-12-11):
来看高手们的讨论!

网友O:
可以带,但你的前提条件是要把你的变频输出电压限制到110V,台达220V伺服的电机电压是110V,380V伺服的电机电压是220V,这个你要注意,不然要烧电机的。只要电压限制到的电机的额定值,你就可以当电机是永磁同步电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