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安装不了

楼主(2017-02-17):
昆仑通态出现权限问题 win7系统 32位的 怎么解决 哪位大神帮下忙啊

网友A:
可以打电话问客服

网友B:
这跟软件没啥关系,你的用户权限不够,用管理员账户来安装。

网友C:
先以管理员身份进入系统

网友D:
看看你所登录的账户是不是有管理员权限?!

网友E:
用管理员账户安装试试

网友F:
这应该是提示的比较清楚了。

网友G:
点击右键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如何?

网友H:
本身软件就是32位的,如2楼所说用管理员账户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