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led42k01p电视维修

楼主(2017-02-17):
家里的海信电视看着响了下黑屏了,拆机发现一个电容爆了,换了,在试机绿灯闪,三无,在不知道怎么修了,网上查了好多,说查5v12v24v电压,不知道怎么查,高手指点下

网友A:
非专业换板维修

网友B:
不会修的话建议去马云家买一块,便宜

网友C:
我也建议去买块电源板吧

网友D:
去网上淘一块板回来更换还省事点。

网友E:
换整块板就行了;

网友F:
一般都是换板维修的,怀疑是电源板

网友G:
分享一份海信LED42K01P系列液晶(2264板)电源电路原理图供参考。

网友H:
这应该是电源部分坏了,我想楼主不想整块换板吧,而是想自己尝试着修复。我建议楼主找点修理开关电源的资料学习一下,并不难,然后再着手修,只要自己想修,一定会修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