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故障

楼主(2017-02-17):
海泰克触摸屏开机之后一点就黑屏,一会屏自己会亮起来,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请把问题描述的清楚点;

网友B:
有可能是(组态软件)程序进入了死循环,当然只是其中的一种可能。你说清楚点会让人易于判断故障。

网友C:
问题描述的不够详细,当出现死机时,关闭PLC电源,切断PLC与触摸屏的通讯,如果不显示通讯故障就是触摸屏问题,如果会显示通讯故障就是程序的报警状态没解除。

网友D:
死机能出现很多种情况的

网友E:
大体上分成两部分来检查,软件部分和更件部分。。先从软件问题入手。

网友F:
这个不好修吧!

网友G:
单独给触摸屏加电试试看是啥状态?

网友H:
有可能是灯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应该不是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