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西门子软件不成功

楼主(2017-02-17):
各位坛友们,你们好,现我安装s7-200 smart编程软件,安装不成功,弹出如图片所示的提示,我该怎么办才能安装的了这软件?系统为win 7 旗舰版 32位。

网友A:
好像是注册表有问题啊,安装的哪个版本啊?
总有一天我不再做枝头上夜莺的哀吟

为泱泱大国的中华唱出我赞美的诗章;
【方案】
直进式拉丝机遇上高性能英威腾Goodrive350,稳准快易!

网友B:
是不是用的ghost系统
【方案】
维萨拉 Optimus? DGA 监测系统 OPT100 为 Fingrid 提供有关变压器故障产生气体的实时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注册表有问题啊,安装的哪个版本啊?
安装的是V2.1版本,是注册表问题的话该怎么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用的ghost系统
是ghost系统,难道要装纯净版系统?

网友C:
看看网上有按装的教程没
【方案】
维萨拉如何最大限度地帮助数据中心延长正常运行时间 | 维萨拉 (Vaisala)

网友A:
我装的也是2.1 ,而且还装了 博图V13 SP1, 三菱 力控 组态王 等好多软件
重装下系统比较好
总有一天我不再做枝头上夜莺的哀吟

为泱泱大国的中华唱出我赞美的诗章;
【方案】
基于DELTA机电产品的高精密斜臂式丝网印刷机

网友D:
估计是这个控件缺少了 下载一个
【方案】
CNC | PLC开关应用要点

网友B:
最好用原版的系统
【方案】
建设智慧港口,华北工控可提供港口物联网信息平台计算机硬件方案

网友E:
不建议用GHOST版的系统,换个纯净版的系统试试。
【方案】
台达V系列变频器在电梯行业的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装的也是2.1 ,而且还装了 博图V13 SP1, 三菱  力控 组态王 等好多软件

重装下系统比较好
难道是我软件有问题?能把你的软件共享与我吗?

网友F:
有安装过OPC smart200软件

网友G:
引用 楼主:
各位坛友们,你们好,现我安装s7-200 smart编程软件,安装不成功,弹出如图片所示的提示,我该怎么办才能安装的了这软件?系统为win 7 旗舰版 32位。

给你一个我用过的,好用:
链接:http://pan.baidu.com/s/1qYVm2WO
密码:af0m

网友H:
用虚拟机XP系统,安装西门子软件。

网友I:
2.1版本的我装好了,也是WIN7 32位旗舰版系统,第一次安装没有成功,卸载了OPC软件后就可以安装了

网友I:
就是smart专用的PC-ACCESS软件,因为原来安装的是2.0版本的,不配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各位坛友们,你们好,现我安装s7-200 smart编程软件,安装不成功,弹出如图片所示的提示,我该怎么办才能安装的了这软件?系统为win 7 旗舰版 32位。

给你一个我用过的,好用:
链接:http://pan.baidu.com/s/1qYVm2WO
密码:af0m
好的,我下载来安装试试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各位坛友们,你们好,现我安装s7-200 smart编程软件,安装不成功,弹出如图片所示的提示,我该怎么办才能安装的了这软件?系统为win 7 旗舰版 32位。

给你一个我用过的,好用:
链接:http://pan.baidu.com/s/1qYVm2WO
密码:af0m
好的,我下载来安装试试
好的!你下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