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18):
需要用到下面要求的电机,求大侠们推荐下:
    1.耐低温伺服电机,-40度到80度,国产和进口的,性价比好;
    2.115V电压的电机。

KT电动缸,专业生产电动缸厂家。

网友A:
特殊需求的直接咨询厂家,第二条只用关心驱动器的输入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个估计价钱少不了吧,太特殊了。

网友C:
通常伺服电机的使用温度是0-60,保存温度是-20-80.楼主要的电机估计要求特殊订制,价格非常高。建议国产,进口各选几个品牌客服咨询下。

网友D:
具体可以咨询厂家看看

网友E:
这个还是建议你咨询厂家,工作环境很重要

网友F:
这个没戏。即便可以做到这种-40到+80温度的环境工作。估计也是天价了。是否可以考虑给电机定制一个恒温环境?比如,做一个罩子,把电机置于其中,然后罩子里是密闭的,恒温调节。不管外部环境,内部始终保持常温即可?

网友G:
楼主,如果站在厂家的方向考虑一下,你就知道,这产品是没有的,想要,得订制。
你想一下你的温度,-40度,那个厂家的质检部门是如何检这产品?不是没得检,是成本高。
没有质检,那意思是,,,,正规厂家能没有质检么?
所以说这不会成为常规产品。

楼主:
回复 网友F:
恩,是的。 感谢大侠们。
KT电动缸,专业生产电动缸厂家。

网友F:
我们在高低温实验室没内的电气系统元件,都是采用密闭温控。

网友H:
看来你买这么特殊的电机,还不如给普通电机做一个保温试试看!

网友I:
使用温度要求这么特殊,这个只能定做,定做的价格你可能接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