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7-02-18):
手里有一台显示屏,接上屏幕信号线后屏幕黑屏无反应,测量屏幕供电0.2V。高压条开关电压也没有。 拔下信号线背光却可以点亮,测量屏幕供电3.2V高压条开关电压也是3V左右。
现在怀疑是屏幕里边有短路,接上信号线后导致单片机不工作,所以高压条也不亮。
请问各位老师,我的怀疑正确吗?还是说电源带载能力不行或者是别的什么问题。

网友A:
电工和电子区别很大的噢!

网友B:
换主板吧!

这种自己修的话建议仔细检查信号处理部分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老师了。已经处理好了。是屏幕信号线处的1个电容容量下降造成的,更换电容后屏幕可以显示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老师了。已经处理好了。是屏幕信号线处的1个电容容量下降造成的,更换电容后屏幕可以显示了。
很好,处理过程分享大家也学习了

网友D:
看来分析正确、问题找准了,是不是电源保护了;
若是电源带载能力差,可能背光也会受影响(或带背光就会有反映),但我只是猜测。

楼主:
回复 网友D:
您说得对,不接信号线屏幕背光隔一段时间会闪一下。换了电容就一切正常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说得对,不接信号线屏幕背光隔一段时间会闪一下。换了电容就一切正常了。
楼主要是把排查过程说出来就更好可

楼主:
回复 网友E:
首先考虑屏幕4组数据线有短路,只给屏幕接电源发现故障依旧,随即考虑电源带载能力不行,找到屏幕供电的电容,更换后故障消除。

网友E:
我们这里一个大屏幕正常情况下上电自检,那天上电显示都是8. 打开屏幕后发现里面氧化铁积堆,吹尘后正常。

网友F:
   这应该是开关电源部分的问题,液晶显示屏设计的很紧凑,电路板散热不好,再加上长期连续运行,电源部分的滤波电解电容特别容易失效或容量变小,从而出现电源供电能量不足的问题,主板就不能正常工作,出现黑屏故障。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应该是开关电源部分的问题,液晶显示屏设计的很紧凑,电路板散热不好,再加上长期连续运行,电源部分的滤波电解电容特别容易失效或容量变小,从而出现电源供电能量不足的问题,主板就不能正常工作,出现黑屏故障。

有道理 !

网友H:
液晶显示器维修你最好讲型号,人家好知道你的LED的还是灯管的,不清楚的人家就会建议你淘宝一套维修包直接换主板改装了,是吧

网友I:
回复 楼主:
厉害啊,这都被你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