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18):
一条线电机三十多千瓦,一条线五十多千瓦,想只买一台电机,在设备出故障时候替换下备用,能不能行得通?
我机械的新手,不太懂电机,各位帮帮忙

网友A:
每条线上就一台电机?
只是一个大一个小?
这丫个就按照大的买吧!
没用变频器?

网友B:
电机功率不一样电机的安装尺寸,轴径都不一样

网友C:
用了变频器吗 好像是不能通用的吧 毕竟轴 还有力矩都不一样

网友D:
不同的电机尺寸安装不同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的,两条线上都各只有一个电机,一个功率大的一个功率小的
应该没用变频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刚去车间看了看,两个都是减速器用地脚螺栓固定,电机是用垫片垫着的没有用地脚螺栓

减速器电机转速一个是1475,一个是1470,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只要减速器与电机的接头处尺寸合适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还要再确认下尺寸,如果电机和减速器尺寸合适,用一个大功率的电机当备用的,只是临时替代的话是不是也能凑合先用着?

网友E:
电机安装尺寸不一样,电机轴颈也不一样,中心高度也不一样如果只按照大的备用小的机械结构要更改。

网友F:
   以前我厂有许多进口设备,我做过一些进口电机的国产化工作,有一点经验。楼主如果仅仅是应急的话我觉得如果安装位置允许的话,备台大功率的是可行的,有些功率接近的电机本身机座号是相同的,安装尺寸是一致的,可以查电机资料获取;如果电机安装尺寸不一致,可以重新设计加工电机端联轴器,中心高与安装孔不合适,可以设计制作一个过渡安装板。看似简单的工作,其实要进行查资料、测绘安装尺寸、设计电机端联轴器等工作。最后别忘了要对电器控制元件也要做适当的更换与调整。

网友G:
你的电机不能通用,小电机功率对应37KW-4极,机座号是225S,大电机功率对应55KW-4极,机座号是250M,尽管两电机的轴径一致,直径都是60mm,但由于是减速电机,那就是电机与减速箱是法兰连接的,两电机的法兰尺寸不一致,分别是直径450mm、550mm,因此两电机不能互换。

网友H:
如果你的生产线不能停机就买两个,不过现在机电市场你这两型号都有现货,不用买,土豪例外

网友I:
如果是很普通的型号,而且你们单位距离市场不远,可以不买备品,不同功率电机轴径、轴中心高、安装螺丝孔中心距都有可能不一样,没法共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用变频器的话估计够呛 不用变频器还可以

网友J:
10楼说的问题,楼主必须要考虑。基座号不同,电机的外形尺寸就不同。兼容性要确认。另外小电机的变频器用于大电机传动,是小马拉大车。这个也是事呀。

总之这么备件,问题还是有的。能不能用一台电机兼容,要全面的考虑并确认。否则,到时候很棘手的。

网友K:
应该不行,因为电机底座安装孔位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G:
太厉害了,我量了下尺寸也找了找电机资料,确实如您所说,法兰连接的地方尺寸不一样
或许可以像您楼上那位大哥说的在连接处进行改装,加个过渡的什么东西,回头我再好好想想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还有想问下大侠,这些电机的安装尺寸的参数是从哪里查到的呢,我是打电话到电机厂家问了才知道的
是不是有转速了,这些参数都是有国家标准确定的呢,还有有什么资料可以查到?

网友G:
过渡法兰?本人曾经做过一个,是减速箱与电机之间的法兰,由于原有的减速箱电机偏小,换了一大功率电机,电机与减速箱的尺寸不一样,无奈只好做了过渡法兰。

不过,你要考虑改装成本,以前是工资便宜,材料贵,现在是相反,材料便宜,工资贵。可能你的改装费用与买台电机差不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哈,就算是土豪,这些个老板也都是比较抠的,能省了谁也不会去多花钱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过渡法兰挺复杂吗?您当时设计时大概是个什么结构的能方便说一下吗
我这里的这个很可能会要做一个呢,过几天开会要确认这个事能不能行得通

网友G:
1、电机参数是国家标准,也可以说是国际标准,网上可下载,自己百度一下。

2、过渡法兰不算太复杂,但需要具有机械制图、设计、公差配合、加工等一些常识。

网友L:
电机的功率不一样轴径也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G:
受教了,十分感谢您的回答

网友F:
  楼上许多师傅都提出了宝贵意见,坛内高手云集。
  单纯从代换角度来讲,18楼的师傅讲的很好,楼主的这种结构安全可以制作过渡法兰来解决,我也用过这种方法,这需要机械技术人员来测绘与设计,不过可能还要单独买一件小减速机输入端齿轮,其轴径要与大电机相配。

网友G:
建议楼主不要没事找事了,自己做一个过渡法兰,对于一个搞机械的人来说,并不难,但如果楼主并非搞机械,这就不好说了,有可能是花了钱,却无法使用,到时被老板责骂。

况且,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无法解决,因为加装过渡法兰后,由于法兰厚度,使电机轴的伸出长度变短,因此大电机轴的长度必须比小电机长,以便抵消法兰厚度的缩小量。而你的55KW电机轴与37KW电机轴长度一样,都是140 mm,由此电机轴与齿轮的配合长度将缩短一个法兰厚度,根据你的电机功率,你的法兰厚度至少需20mm,也就是说,配合长度将缩短20mm,对此估计你也无法解决。

网友F:
回复 网友G:
    轴伸长度不够我解决的办法有两个:一是制作过渡轴头;二是定做带加长凸台的齿轮。这两种办法均是短时间应急的方法,不可长期使用,这是因为轴伸的加长,轴承与电机轴的受力情况均不太好。

网友M:
电机不容易坏,那个变速箱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