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18):
今天接手一套三菱L系列L02SCPU-CM的附带一个L61P-CM的电源模块 但是通电之后没有反应,厂家拿回去后说可以点亮,想问一下各位大大 LO2SCPU-CM是不是还要外接别的模块才能点亮

网友A:
有电源模块和CPU模块就可以了,两者要连接好,扣紧,通电后没反应具体是什么现象?

网友B:
我记得CPU模块旁边还有一块小模块,作为最后一块用的,不知道没安装上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B:
就是这块

网友A:
L6EC-CM是个终端模块,CPU上自带这个,如果没有其他模块,只接电源和CPU模块,那正常是带有这个终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