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18):
如图,伺服做A点到B点往复运动,A点装了个检测开关X0,现在我用如图程序来实现B点到A点,并用检测信号上升延清除D8340脉冲信号,再从A点定位到B点现在是发现重复多次后,到B点位置经常跑多了,把X0上升延改成脉冲完成标识M8029也是一样,求助这个应该怎么写比较好啊,急,望大家指导,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用检测信号上升延来清除D8340本意是想想不要产生累积误差,现在发现他还是有误差,走着走着就不准确了,但是改成M8340也还是不行

楼主:
回复 楼主:
写错了,是改成M8029也不行

网友A:
没必要用当前值清零,来回运动就用两个定位指令就可以,如果位置有误差,那要从接线等方面找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直接就用脉冲完成标志驱动下一个动作吗?不清掉走多几次不产生累积误差吗

网友B:
没用过,来学习

网友C:
来回直接用绝对定位就行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增量的电机

网友C:
增量电机也可以的

网友A:
增量的电机也没关系,如果接线没问题,PLC发出的脉冲到伺服,伺服会走完的。
通常是在进行原点回归后才进行当前值的清零操作。

网友D:
用脉冲来定位

网友E:
电子齿轮比有没有除不净的

楼主:
找到问题所在了,是机械丝杆那里松了一点点,所以走不准,谢谢大家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