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18):
看不懂有什么用~~··

网友A:
能转lad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转lad吗?

拥有跳转表格指令JL的情况下不可能能转LAD。

程序对输入值进行判断,通过与操作过滤掉不需要判断的位,通过跳转表格指令来对于判断后的位进行处理,因此才会在不同的段内分别装入10,100,1000,处理部分没有看到,因为少了M002程序段。

这段程序应该是从PLC中上传的,因此缺少符号表,楼主应该是没有源程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有有,就是不知道你要看哪个符号,先来个截图看看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有有,就是不知道你要看哪个符号,先来个截图看看吧

如果手中有源程序,那么说明你打开的是受保护的功能块/功能,后续我不解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