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此款UPS工作原理

楼主(2017-02-18):
求大家帮忙,这款UPS在接入220V电源时一切工作正常,断开220V电源关机状态下会发出持续间断性的报警声,g工作是正常,此现象正常吗?

网友A:
正常的,如果你设置为这样的话。

网友B:
按道理说应该是高频冷备份的,市电停了电池逆变10ms内有输出。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C:
正常的,这是提醒你外供电路已断开,请赶快备份资料或结束剩余的工作流程,毕竟蓄电池的电量有限。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关机的情况下,也报警报个不停。不合乎常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他工能都OK,就是在不接电源关机情况下,报警不断。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做维修的,没找到这款UPS的说明书,只有一个按钮不知道能不能设定,这种情况不合乎常理啊。

网友A:
有这个报警功能的,市电(输入电源)没电就报警,这样让人心里有所准备,甚至很多时还要人工关掉一些设备。话题偏了,说白了就是设置里有这功能的。
没有按键的话,可以看看有没有跳线之类的。

网友B:
这个只有开关,然后是故障,过载,电池三个指示灯和拓扑工作状态指示。我猜的可能不准确。

网友A:
另外,这设备有没有COM口或者网口的,有的话,那个设置是用通信来设的,也就是连上电脑,用软件设置参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机的情况下,也报警报个不停。不合乎常理。
  只要外供电电源断开,蜂鸣器就会响,与逆变输出端无关。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我们这里一个山特的UPS ,把电源断开,主机关机,就不响
如果断开电源,打开主机,就响

网友E:
正常现象,电池没电了也就不响了,才是真正的关机了。

网友F:
要是一直有提示音,是有点感到不习惯;若能找到相似产品的说明书,不知可否作参考。

网友G:
单相500瓦特的UPS不间断电源供电设备,操作面板只有一个按钮和相关的指示灯?这种廉价的小功率机型,一般都不会配置对外数据通讯端口的,只要断市电以后带一台电脑和其余设备,能够坚持10分钟以上次电池和逆变电路都是好的。

网友H:
报警
电池模式;每10秒间歇一次
电池工作时间:15分钟

网友I:
不错的玩意,改天用一下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的,我直接把负载的报警的蜂鸣器给拿掉了,功能一切正常了,应该是单片机程序乱了,导致乱报警。已经发给客户了。使用OK。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大哥提供的图片,长见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国产造,有点啃人呢,里面通信直接就是假的,直接就是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把蜂鸣器拆了,其他功能一切ok。发给客户了,已经可以正常使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