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18):
修一台安川SGDV-120A伺服,想在家里試机没电机,没编码器,手册上好像讲没电机試机,没看到没编码器試机,请教哪大侠能指教

网友A: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楼主:
版主啊1还有办法把它弄成开环运行

网友B:
修伺服驱动器没有配套的伺服电机试机是不行的

网友A:
呵呵;最后驱动器是不是正常,只有带电机运行了才能确认,所以你没有电机都是白扯;

楼主:
谢谢指教,过天我把拿到现场试试,碰碰运气了,因为只是220v控制进线与开关电源的插角烧坏了,主电路测是正常的我把它烧焦的处理了一下,用俩根线连起来,LED显示,用USB连接能读出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