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18):
请问各位师傅有张力控制的变频器有哪些,性能怎么样?

网友A:
只要是能矢量控制,都能实现张力控制。这个不难,几乎所有的变频器都行。

网友B:
汇川MD330,正弦303等国产的,价格适中,具体使用建议看手册,不是两句话可以说清楚

网友A:
这么长时间才回复啊?

张力控制,方法很多。但基本条件是,必须有矢量控制功能,或直接转矩控制功能。在选择变频器时,确认这个条件就可以了。

网友C:
感觉前几天有个类似的帖子

网友D:
有矢量控制功能的变频器好像都有张力控制功能

网友E:
不一定的   要有PG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