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控制器的主板烧成这样

楼主(2017-02-18):
(无正文)

楼主:
晚班的员工反映使用中冒出浓烟,今早拆下一看成这样了

网友A:
还能修的,慢慢检查

网友B:
垃圾的垃圾!不用修了!換一个牌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能修的,慢慢检查
摸索学习中,修这个我还没入门,希望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C:
这个是电容的质量问题,换个好点的牌子吧

网友D:
直接烧元件的故障反而好修。

网友E:
换个电容试一试吧。其他元件没看见破坏。
如果再烧,那就需要好好研究了

网友F:
设计上也存在问题,那元件放的位置不好。
看样子是因为电容表面的绝缘套不好,引起的。也可能是毛剌剌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个电容试一试吧。其他元件没看见破坏。
如果再烧,那就需要好好研究了
板子都烧成这样了,线路都烧断几条,还好修吗?直接跳线?

网友F:
拿条铜丝替板上的走线。

网友G:
仔细查查还有别的损坏的没,应该可以修复。

网友H:
是质量问题还是环境因素导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应该是环境问题吧,湿气比较大

网友I:
还是可以修的,烧坏的面积不大,看一下走线,烧断的线飞线就好了,我们厂烧的更严重的多了去。

网友J:
自己公司用的,能修则修,看这电容及电路板,设计时选型没考虑好,电容体积大了。

网友K:
看那板感觉眼熟,很粗糙的制造工艺。看了没心情修,谁爱折腾谁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