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工作原理

楼主(2017-02-19):
请问,液压缸的工作原理,换向阀,卸压阀都是怎么工作的?求知道,谢谢

网友A:
那要提供液压原理图才行啊

网友B:
楼上说的对,需要提供设备液压原理图进行分析
换向阀主要是对油路进行切换,使液压缸有杆腔和无杆腔充油做功,致使液压缸动作。
泄压阀 就是卸荷管道内压力,有手动和电动2种,当需要检修时,人工泄压,使管道压力为零。如果系统设计连锁保护,当压力达到某一数值时,电控部分出发,使管道泄压。一般都用溢流阀,可以方便调整
以上仅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C:
看看液压原理方面的书就明白了。

网友D:
这个建议还是自己多找点书籍看看为好

网友E:
基本原件看懂,再看简单的液压站原理图。慢慢来……

网友F:
其实一看就会懂啊

网友G:
原理图很清楚,会看电路图的应该会看液压图。

网友H:
找度娘就可以了吧

网友I:
有专业的书籍,买一本看看

网友J:
赞一个楼主勤学好问的精神,看来这个要买书看了

网友K:
基本知识要找一本专业书看看。

网友L:
想知道楼主,要干什么?为什么要跟原理较劲呢?这个很专业的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M:
液压泵提供动力、液压缸为执行机构、液压阀的作用是换向、卸压阀的作用是就是卸压、在一个液压系统中少不了溢流阀

网友N:
液压缸和普通气缸工作原理一样的吧,只不过是驱动源不一样吧!

网友O:
液压跟气动的原理相似,可以找这方面的资料看看。平常我也只接触气动,液压方面也没接触过。

网友P:
这个网上一堆资料,这里一两句话讲不太清楚,可以看看一些动图,一看就能明白

网友Q:
液压缸的工作原理:液压缸被活塞分为2个腔,一个腔进油活塞就向另一边移动。
换向阀的工作原理:换向阀有电磁式和手动式,都是通过改变阀芯的位置来改变阀体的油路流通方向。
我不知道你说的卸压阀是不是溢流阀,我就说一下溢流阀的工作原理:一般的溢流阀都是弹簧式的,弹簧压着阀芯,通过调节弹簧的弹力来调节油路的系统压力,当油路的系统压力大于弹簧的弹力时,就会推动阀芯,使液压油回到油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