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LS K200S的主机,扩展后输入输出地址怎么编排的?

楼主(2017-02-19):
主机后面带了一个8路的输入,一个8路的输出。
主机的输入地址已经到P17了,后面这个8输入的地址,应该是P多少---P多少?
主机的输出地址是P4F了,后面8输出的地址,应该是P多少---P多少?
请前辈们指教。谢谢

网友A:
很久没有用LG了,好像是紧接着排址的,P4F后面是P50吧

网友B:
使用以下地址测试下:
第一个扩展:P080~087;
第2个扩展:P110~117;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地址对,谢谢朋友,你是根据什么得出的。我以为输入开始应该是P20呢

网友C:
主机上面都写着P40等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地址对,谢谢朋友,你是根据什么得出的。我以为输入开始应该是P20呢
这是甲鱼的臀部------规定;
LG的PLC扩展模块地址就是这么分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在编程手册上,怎么没有找到介绍,你参考的什么资料呢,能传上来看看嘛

网友B:
只能说明你没有好好的认真的去阅读;

网友D:
这个要多看看说明书了

网友B:
手册上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网友E:
楼主的问题在手册都可以找到的,估计楼主连手册都没看吧,一般对应品牌的官网都有对应产品的手册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