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19):
各位大神!请教一下,用什么指令可以采集16路输入中有多少路输入ON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大神!请教一下,用什么指令可以采集16路输入中有多少路输入ON了呢

如果是三菱FX2N或以上机种,请使用SUM指令。

也可以:
第一步:与1做与操作,判断结果,结果等于1,那么计数变量+1,否则不加
第二步:向右移动一位,调用第一步。
以上步骤循环16次。

网友B:
先把你使用PLC的详细品牌/型号报上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什么PLC都可以,,我只想要个思路,,就说松下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PLC都可以,,我只想要个思路,,就说松下把

1、松下的可以使用F135(BCU)。
2、思路告诉你是没有用的,虽然在前面的回帖中已经提及思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原来直接有这个指令,,以前没用过,我还以为要转换一下

网友C:
如果没有直接的指令,就可以按1楼的方法;能够实现遇有1的位加1,就行。

网友D(2018-09-20):
计算16路中有几路为ON,如果是连续的,可以用判断每一个位为ON时候给一个计数器,它不是一个指令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