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19):
WinCC  flexible  SMART v3装载后,工具栏里没有编译器,视图里勾选编译器后也不显示编译器的内容。

网友A:
WinCC  flexible  SMART 居然出V13版本了吗?
怎么好像才更新到V3呢

楼主:
哦写错了,V3

网友B:
工具栏有一个向下的箭头使用“仿真器启动运行系统”,就是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