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X3U在循环流水线中的原点回归?

楼主(2017-02-19):
求助,如图,伺服电机带动皮带循环运行,要求工件W在A.B.C三个工位依次定位,如何设计原点回归?谢谢各位!

楼主:
不好意思,图没放正

网友A:
你应该在A前面在画个0点出来,便于理解

楼主:
是的,但不知怎么写这个循环流水线的原点回归,请各位帮帮忙,多谢

网友B:
FX3U原点回归有两个指令ZRN DSZR
ZRN需要一个近点狗信号
DSZR需要一个近点狗信号以及一个来自伺服的零点信号
所以你还需要在外部装一个近点狗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图在外部增加了一个X0开关,在循环过程中如何去设计原点回归,请指点下具体的梯形图好吗?谢谢。

网友B:
回原点通常是在开机后执行一次就可以,以后工作过程中就不需要了,对于程序只要执行回原点的指令就可以。

网友C:
循环时A点到B点、B点到C点、C点到A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有些不明白,开机执行一次回原点后,在循环中(工作要求自动模式下电机只能一个方向循环,不能停),比如x0-A-B-C-x0,再到x0时,是不是数据会自动清零?如果不会,该怎么设计这个自动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C:
工作要求自动模式下电机只能一个方向循环,不能停,比如x0-A-B-C-x0

网友D:
最好能设计成 WABC之间间距一样的

网友E:
三菱PLC有相对定位和绝对定位指令,你用相对定位指令就可以了。到一个定位点后,再定位到下一个定位点!

网友F:
对,用相对指令。开机第一次回一次原点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E:
工作要求自动模式下电机只能一个方向循环,不能停,比如x0-A-B-C-x0-A-B.这里c再到A要经过x0.DRVI指令只会经B点到A。

网友E:
回复 楼主:
DRVI 指令有4个参数 输出脉冲数 输出脉冲频率(电机转的快慢) 脉冲输出端编号(PLC脉冲输出,比如 Y0) 电机旋转方向(伺服放大器方向信号,高电平或者低电平);根据你的齿轮传动比算出一个脉冲皮带传动距离,从C->X0->A需要多少脉冲就可以算出来。这个指令电机方向是需要自己设定的,如果你不设定电机反转,电机是不会反转的!

网友G:
我不懂定位,只是理解一下要求。
是说A、B、C三个位置没有检测开关,而需靠运行距离确定位置、又担心有累积误差吧;不知定位的要求高不高,可否隔段时间、或多少产品数量后校验一次(零点)位置。

网友H:
如果是我做,工件在皮带位置是固定的话我就在A点用接近开关设置一个原点,后面用脉冲控制位置,走多少个循环后回零一次

网友B:
x0-A-B-C-x0,再到x0时,当前值不会清零,也没必要清零,用绝对定位指令或是相对定位指令都可以。用定位指令时,伺服正反转时当前值会自动增加或是减少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在大家回帖的指导下,问题终于明白了。谢谢各位。

网友I:
如果工件每次落到皮带上的位置相对于工位距离每次一样的话,就用相对定位也可以实现,没必要确定原点

网友J:
三菱的DSZR指令也可以用上,取伺服的Z相信号,这样定位更准确,这条指令会先找到原点,不管往哪个方向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