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19):
220V供电  不知道干嘛用的!

网友A:
一路4-20ma信号输入,二路4-20ma信号输出,信号扩展模块吧。

网友B:
猜一下:应该是双输出的开关电源供应器,2和6应该是接驳电流数值监视表使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注意左侧有4-20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路4-20ma信号输入,二路4-20ma信号输出,信号扩展模块吧。
我觉得靠谱点!   可是两个圈啥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路4-20ma信号输入,二路4-20ma信号输出,信号扩展模块吧。
我觉得靠谱点!   可是两个圈啥意思!
表示需要外部电源供应,常用于表示变压器供电的标志。

网友C:
带配电的隔离器,左边接2线制仪表

网友D:
隔离栅,一进两出的。工作电源220V

网友E:
  我看好象是把一路电流信号变为两路电压信号的信号转换器。

网友F:
看图像是信号隔离器

网友G:
信号一分二,看图上画两条线隔开,该是电气隔离型的。

网友H:
称为配电器,莫非真的是隔离栅。

网友I:
隔离栅,1变二。4--20毫安输入,输出两路4-20毫安。

网友J:
我感觉也像扩展模块。

网友K:
一般不都是24V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