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19):
手里有380和220电源。也没有变压器。怎么才能找到110V的电源呢?手里有个日本110V的仪表需要通电调几个参数,但是找不到合适的电源。我把单相变频器运行起来,输出的频率调低点,把输出的三相220V调到三相110v左右,然后取2相接到仪表上,这样可以用吗?请大神指教。手里没有变压器和其他的东西,我这样用可以吗?

网友A:
   这样许多变频器会报缺相故障。我建议楼主还是直接进直流:这个仪表取入110V交流电后还是会变为直流电压使用,请你看看内部用了几种、几伏、多少安培的电源,然后再从外部用适配的开关电源盒引入即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里有380和220电源。也没有变压器。怎么才能找到110V的电源呢?手里有个日本110V的仪表需要通电调几个参数,但是找不到合适的电源。我把单相变频器运行起来,输出的频率调低点,把输出的三相220V调到三相110v左右,然后取2相接到仪表上,这样可以用吗?请大神指教。手里没有变压器和其他的东西,我这样用可以吗?
购买一个拥有110V输出的控制变压器,或者小功率的110V电子式变压器也是可以的,用变频器风险太大,建议不尝试。

楼主:
不想购买变压器,就调试一次不用了,浪费钱

网友C:
回复 楼主:
老大啊,一个控制变压器才多少钱啊,仪表对电源还是有要求的的

网友D:
买个调压器。也花不多少钱!无极调压。那个仪表在中国用本来就水土不服。用变频器别再搞坏了!

网友E:
变频器输出调压同时要调频的,电压降到110,频率可就不是50赫兹了。

网友F:
不能用,买个小的自耦调压器,以后也会用得到,没几个钱。

楼主:
好吧。我买个先

网友G:
仪表有没有两个?串联试试啊

网友H:
根据你的仪表功率买一个功率相配的二极管串联在220v电源上试一下,从日本来的照明灯我试过,没问题,仪表我没有试过,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I:
回复 网友G:
手头有大的刹车电阻也可以串联取中点电压

网友J:
用变压器应当稳妥些,看功率多大。
用其他方法,需了解仪表内部电源电路情况等。

网友K:
变频器调压不可行!

网友L:
我手头有个380 变 220 的变压器  我这380这边接入220  V   另外一边电压100V左右

可惜 楼主没有这样的变压器

网友M:
自耦调压器,很好买到,必须的。

网友N:
感觉一楼的方法可以。

网友O:
串几个大功率的灯泡

网友P:
仪表的话还是老老实实变压器/自耦降压后用。
不然的话,你那仪表不一定准确,至于会不会损坏就不好说。

楼主:
回复 网友L:
这个貌似挺好

网友Q:
是台什么仪表?如果表设计用的是开关电源,其输入电压的范围就很宽,接220V都没有问题。如国产的许多数字温度仪表,其就是全球通用的100-240V.AC的电压输入范围,有的厂甚至更宽,如宇电的更宽可达85-264V.AC。小日本这表如果连宽电压输入都做不到,就太差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