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19):
连上伺服放大器JE,点开始一键自动调整就弹出这个了,伺服参数P21已经设成0001允许自动调整了,想问老师们还要设置哪里,另外哪里有这个软件的说明书下载呢,找好久没找到

网友A:
一键调整要在伺服运行时启动,不能停止状态启动。

网友A:
可以通过伺服调试软件中的设置,让伺服往返运动,然后再启动一键调整
如下图红框中的选型设置运行,我这个是没有链接伺服,不能显示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伺服有在运行啊,一直让它跑着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指导,这个软件是一定要在这里设置电机运动才能一键调整的吗,在触摸屏点动它按程序运行的不算吗

网友A:
可以用其它方式让其运行,然后进行一键调整,在调整过程中不要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