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19):
请问怎么设置为0-10v呀?急问。请知道的朋友告诉我一声。谢谢。接线用的端子10V和A11。在恢复出厂设置后。现在是4-20ma开机可以动,但是在西门子数控输入转速小,变频器的转速反而快,反之慢。

网友A:
接错了吧;10V是对外供电的,所以会出现你说的电压越高转速越低;
电压信号接到A11与COM端上,而不是10V;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之前接线就是这样也就给大意了。今天打电话给施耐德客服。他让我量com到A11的模拟电压。我听到这我反应过来了。我纠正接线后还是不能运行,到后来恢复出厂设置在开机就可以运行了。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B: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