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0):
   本公司生产一种机械设备,在触摸屏界面设计中,本公司的单位介绍(包含图片)放在什么界面或者什么位置啊?这台设备的性能参数又放在什么界面呢?请高手给我点建议,谢谢!

网友A:
我是放在首页的,点击进入按钮,才可以操作/监控设备,也就是说启动后就是公司介绍,进入后就没有了,当然也可以放一个“联系方式”按钮来弹出窗口

网友B:
首选通常做法公司的介绍放首页,其它就看个人爱好方式了,尽量人性化,易操作,站在使用者的立场去设计就好

网友C:
看你自己怎么设计图,要不参考别的厂家的设计风格来做也可以的~~~

网友D:
    这个还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风格,介绍首页,然后点击首页进入工作页面。建议你去参考下网路上的

网友E:
大多是设成开机就显示对应的厂商信息,可以设几秒后自动进入设置页面,也可以设个按键进入;

网友F:
启动时厂家介绍,运行时进入运行画面。参数画面由运行画面进入。

网友G:
我们没做过

网友H:
看客户对这方面有没有要求,没要求就放首页,通常放在开机画面,有要求的做个联系客服的按键另开个单独的公司介绍及客服联系方式的画面。

网友I:
一般放前面也就是首页,最好在处大故障代码的时候显示你们的维修联系电话

网友J:
还真不大喜欢你的这种说话方式,我不是高手,但我也进来看看了表情。我们一般将设备的图片放在首页画面,参数设定画面通过某个按钮输入密码后方可进入,里面再放置联系方式

网友K:
首页公司介绍,通过按钮进入设备界面。
在设备界面通过按钮进入参数界面。

网友L:
一般是首页 ,帮助页,联系页。

网友M:
公司介绍必须放在开机时候的页面。
性能参数必须放在公司介绍的下一级菜单里面,关于本机设备的介绍,并且不能强制显示,只能让客户手工点击进行查看。

不能将上述的内容放置在设备的正常运行页面,否则,影响客户的操作体验,肯定会挨客户破口大骂的,不但效果全无,还败坏了设备制造商的名声,有百害而无一利。

网友N:
放首页比较好,放几个按钮进入各个功能画面。

网友O:
单位介绍放首页
开机默认进首页
需要点击确才能进入运行页面!

网友P:
一般是首页和屏保。

网友Q:
我是把公司信息做在屏保页面里。

网友R:
最好跟您的客户沟通下,如果人家不喜欢你这么高调的宣传,就只能低调点了,

网友S:
大多数放在首页。

网友T:
我们一般是弄启动画面  开机显示2秒后进入触摸屏的正常操作

网友U:
屏幕大就做一个顶部的条形窗口 一直显示

网友V:
引用 网友I:
一般放前面也就是首页,最好在处大故障代码的时候显示你们的维修联系电话
是呀,这样都方便啊!

网友W:
参数与图片结合、让人一看就明白

网友X:
引用 网友I:
一般放前面也就是首页,最好在处大故障代码的时候显示你们的维修联系电话
看到你的回复我想起上次出差由于来不及,请了个工程师一起去帮忙调试,调试好后我和那工程师开玩笑说我在触摸屏上就写24小时维修热线写那工程师的电话号码,不过一般都是在开机画面啦,我司的设备是没做

网友Y:
开始页面!或者菜单选择公司介绍页面!

网友Z:
公司介绍可做自动一页页播放形式,然后按压任何位置或画面进入设备参数或其它可切换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