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0):
昨天自己做了个小实验,系统控制要求,加热空气设定为40度,就是一个12位空开盒内放一个400w的石英加热管和一个pt100 的探头,一开始用fx3u的pid自整定,感觉真心控制不准,后来自己设置了pid的参数如图,室温20度40分钟后稳定在39.8-40.2度,17:00开始加热, 17:15  42度,17:21下降到36度,17:30上升到40.4,17:34下降到38.2,17:38上身到40.2,此时接近平稳。做这个测试我一直有两个问题不明白,请各位老板能不能指教一下,第一个问题我用的PWM输出,脉宽周期是k10000,一开始设定的是k2000运行起来发现一开始pid输出都到7000多了 才更改的,我想请教下pwm的周期到底如何确定呢?
第二个问题,那么小的盒子,整整40分钟才趋于稳定,请问这么长时间是正确的吗,因为我也是第一次测试请各位老板指导下,谢谢!

网友A:
这样设计,加热管附近肯定很高,其他地方低。

网友B:
是不是应该有散热装置,不然算不上PID吧

网友C:
这都是正常的,我没用过三菱的。但控制原理都一样。周期太长的话加热时温度太好,停止时温度又太低,所以波动比较大。周期太小就怕控制器件跟不上,加热管容易损坏。
你这个小盒子这么小,又没有保温措施,要调到非常稳定也不是件容易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哈哈 空开盒 好多洞,能算散热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老板,祝你鸡年发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