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0):
虽然可以用快捷键Q来切换,但是一个图里面有公制又有英制,感觉好乱。不知道大家都是什么习惯?

网友A:
虽然公制大家最熟悉,但芯片的引脚大小通常都是英制定义,建议使用英制定义pcb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英制的卡尺,量出数据了然后还要换算,还有几位小数。

网友B:
我是用公制
英制不习惯!

网友C:
画板框,定位孔,放置元件等,用公制
制元件库,用英制,有时还是用公制,看元件的规格书用什么。
所以经常是转来转去的,别想着只用一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英制的卡尺,量出数据了然后还要换算,还有几位小数。
市面上小钢板尺公英2种都有,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