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0):
各位大师请教一个问题,我一台11KW变频器,我在换电容之前用指针表能看到驱动的脉冲摆动,我把3120的输出电容换了,还有稳压二极管16v的也换了,是上桥的三组都换了过后,用指针表就看不到脉冲信号了,下桥的也换了在下桥能看到脉冲摆动,把模块正电断开串灯泡起动,输出有380电压,就是用指针表看不到上桥三个驱动脉冲摆动了,用1HZ也看不到摆动,

网友A:
你用示波器看看呢

楼主:
用示波器观看有正弦曲线波,

网友B:
用交流50V档测电压多少?脉冲信号频率不会很低。

楼主:
有十多伏电压,十四左右

网友C:
    既然有输出三相电压,就说明驱动部分工作正常。是不是表笔搭错地方了?

楼主:
没有啊,就是觉得怪,波型也有,电机都能起动运转,就是上桥在1Hz都会看不到摆动了

楼主:
这个是康沃G3的11KW变频器

网友D:
用示波器,与能够摆动的比较,情况如何。

网友E:
为什么要换元件?新元件参数与老元件参数不一样吧?

楼主:
电压有差别,但是不是很大

网友F:
直接早输出这边,能测到输出吗

网友G:
估计您换的元件参数合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