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0):
要验证可以联接使用的,并说下安装注意事项。我在网上下载的SP9能装上,但是联PLC时就是联不上,用不了。

网友A:
SP9 是可以的。检测设置还是线的问题

网友B:
你要装的200软件?链接的话,最好用西门子的线,其他线不好用

网友C:
应该是通讯线的问题,SP9在win7下是没问题的,不管是64位还是32位系统,都能用!

网友D:
可以用,要安装一个补丁。

网友E:
引用 楼主:
要验证可以联接使用的,并说下安装注意事项。我在网上下载的SP9能装上,但是联PLC时就是联不上,用不了。
给你一个我在用的:
链接:http://pan.baidu.com/s/1gftBlGB
密码:loog

网友F:
连不上不检查设置问题?

网友G:
和软件关系不大
你的连线 和参数可能有问题

网友H:
我也是这样装的,可以连接的。

网友I:
sp9  win8都能正常使用

网友J:
以前最开始用的时候出现过,装上了,但是建立不了通讯,各种折腾,还是没用,最后还是重装纯净系统,跟系统本身有关系

网友K:
我也来试试,以前都是用虚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