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0):
松下A6伺服如何设置 转矩控制,还有CN线和编码线的接法有什么不同

网友A:
没说明书吗?

网友B:
去松下官网下载手册看看,一般的问题手册上都有说明。

网友C:
官方网站有个手册,上面都有的。

网友D:
这个使用说明有详细介绍

网友E:
说明书没有写,。。参数功能你没有看,,要不借我给你设置

网友F:
以下仅供参考
CN接14 SPR 15 GND ,是电压接口,电压参数需要在伺服里面设置,比如多大电压多少转,其余和脉冲接法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