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0):
我的一台台式机,还是08年上学那会买的,不是品牌机,电脑城攒的。
电脑被我带回家时从班车顶上摔了下来,机箱变型了,我自己买了一台机箱,换上了(当时觉得攒电脑好有技术,所以还报了个培训班周末学习了一下,现在都基本不用忘光了)。当时经这么一摔我想硬盘估计是报废了,最后发现人品好,居然啥都没坏。但用了时间不长硬盘就坏了,电脑不识别了。
换了坏硬盘用到现在又挂了,正好单位有一硬盘录像机进水了,我把硬盘拆下来了。拿回去一试,竟然是好的。分区装系统,弄好后把硬盘装到机箱里面却读不到硬盘了。怪了,刚才还好好的,弄了半开没找到原因。突然想到刚才试的时候是把硬般放在桌子上,并没有装进机箱。我家在农村,所以插板没地线,所以每交手碰到机箱后面没油漆的地方都感觉麻麻的,可能与此有关,我把我的旧硬盘放在机箱外面插上线居然好了。原来两块硬盘都没问题,是电脑机箱有感应电造成的,最后只好给硬盘做绝缘了,用水果上的网套套在上面,然后放在机箱里面,不固定(机箱也不搬动)开机好了,两块硬盘都是好的。

网友A:
3TB的硬盘,够大;

网友B:
3GT的硬盘比较不错,你08年的电脑就不怎么好用了!太慢了!

网友C:
是你那电源搞漏电了吧,现在的新电源是不可能摸上去会让人感到麻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你那电源搞漏电了吧,现在的新电源是不可能摸上去会让人感到麻麻的。
本来就不是什么好机子,只要能用就成

网友D:
硬件不行了,开几个大软件或开多几个网页就卡的你都不想用了!

网友E:
能够解决问题很不错!
至于机器的年份,可以根据其性能来适当使用。

网友F:
听说录像用的硬盘和电脑里的不完全一样,在这看应该是一样的。楼主可以把内存扩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听说录像用的硬盘和电脑里的不完全一样,在这看应该是一样的。楼主可以把内存扩大些。
扩大了也没啥用,CPU主板等跟不上时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听说录像用的硬盘和电脑里的不完全一样,在这看应该是一样的。楼主可以把内存扩大些。
都是3.5英寸的

网友G:
我家一台台式机,一段时间不用。居然集成显卡坏了。就是没显示。懒得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家一台台式机,一段时间不用。居然集成显卡坏了。就是没显示。懒得修了。
看谁有坏电脑了拆个显卡装上上上网还是可以的

网友H:
装个人机界面程序,s7200这类的还应该没有问题。另外硬盘够大可以考虑做数据服务器。

网友I:
录像机的硬盘容量很大的,用在这上面肯定可以下好多电影看了。

网友J:
楼主这应急维修能力不愧可以当老师父

网友K:
省钱了呀楼主。

网友L:
干工控的人都挺有才的,这个就是只要肯干,就没有做不成的事!

网友M:
硬盘工作使用的是电源变换过来的直流电。应该还是电源的问题吧!抑或静电导致硬盘工作不稳定?

网友N:
硬盘够大,操作系统是XP有些老了!

网友O:
一般用笔记本电脑多了。

网友P:
08年的电脑,硬件配置完全跟不上了,系统就XP别换了。

网友C:
漏电了,楼主还是小心点好,毕竟接个U盘什么的,是会接触到的。
很多年前的电源的确是这样子,这早就淘汰了,08年产的该不会有这现象,可能遇上仓底货了。
现在这样的电源是不过检的。
遇上这样的机,老老实实接上地线再用吧。

网友Q:
CPU什么的还能跑得动的话将就用吧

网友R:
危险。注意电到人。

网友S:
引用 网友C:
漏电了,楼主还是小心点好,毕竟接个U盘什么的,是会接触到的。
很多年前的电源的确是这样子,这早就淘汰了,08年产的该不会有这现象,可能遇上仓底货了。
现在这样的电源是不过检的。
遇上这样的机,老老实实接上地线再用吧。

有道理 ,毕竟安全第一呀。

网友T:
要不停的升级啊

网友U:
我家的旧电脑我90元卖了,我就是败家啊

网友F:
回复 网友U:
放着也就成了电子垃圾,早买早收钱

网友V:
楼主不错啊,我的旧电脑我主板CPU都换了

网友W:
哎呀,我的赛扬1.0的那个都不好意思了,以前主要用来三菱编程的,挂Q就卡死,现在还是手提用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U:
我家的旧电脑我90元卖了,我就是败家啊
早知道把显示器给我,我的显示器坏了,接在电视上用

网友X:
省钱了,挺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V:
楼主不错啊,我的旧电脑我主板CPU都换了
你旧电脑的内存还能用不?指插槽和规格。
那硬盘容量好像小了点吧,是不是装个系统和程序,仅用来做C盘都觉得小了点。

网友V: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V:
楼主不错啊,我的旧电脑我主板CPU都换了
你旧电脑的内存还能用不?指插槽和规格。
那硬盘容量好像小了点吧,是不是装个系统和程序,仅用来做C盘都觉得小了点。
内存还能用我在选主板的时候,注意了,选的主板就是支撑第三代内存的主板,硬盘500G应该足够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V: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V:
楼主不错啊,我的旧电脑我主板CPU都换了
你旧电脑的内存还能用不?指插槽和规格。
那硬盘容量好像小了点吧,是不是装个系统和程序,仅用来做C盘都觉得小了点。
内存还能用我在选主板的时候,注意了,选的主板就是支撑第三代内存的主板,硬盘500G应该足够用了
装台新机,用回旧内存,那个双通道800,那么内存带宽1.6G,
而一般的新机(不说新技术了),内存是2166,也是双通道,那个带宽4.33G,就算最差的内存也1666,也的会去到3.2G带宽。
对比一下,好像亏大了。

你或者说,够用就好了。
其实是有区别的,你试过拿2007年前的机看现在的视频么?小画幅还可以,大画幅可是有点卡的哦。

网友V: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V: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V:
楼主不错啊,我的旧电脑我主板CPU都换了
你旧电脑的内存还能用不?指插槽和规格。
那硬盘容量好像小了点吧,是不是装个系统和程序,仅用来做C盘都觉得小了点。
内存还能用我在选主板的时候,注意了,选的主板就是支撑第三代内存的主板,硬盘500G应该足够用了
装台新机,用回旧内存,那个双通道800,那么内存带宽1.6G,
而一般的新机(不说新技术了),内存是2166,也是双通道,那个带宽4.33G,就算最差的内存也1666,也的会去到3.2G带宽。
对比一下,好像亏大了。

你或者说,够用就好了。
其实是有区别的,你试过拿2007年前的机看现在的视频么?小画幅还可以,大画幅可是有点卡的哦。
这个有点卡,是不是和显卡也有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V: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V: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V:
楼主不错啊,我的旧电脑我主板CPU都换了
你旧电脑的内存还能用不?指插槽和规格。
那硬盘容量好像小了点吧,是不是装个系统和程序,仅用来做C盘都觉得小了点。
内存还能用我在选主板的时候,注意了,选的主板就是支撑第三代内存的主板,硬盘500G应该足够用了
装台新机,用回旧内存,那个双通道800,那么内存带宽1.6G,
而一般的新机(不说新技术了),内存是2166,也是双通道,那个带宽4.33G,就算最差的内存也1666,也的会去到3.2G带宽。
对比一下,好像亏大了。

你或者说,够用就好了。
其实是有区别的,你试过拿2007年前的机看现在的视频么?小画幅还可以,大画幅可是有点卡的哦。
这个换面卡,是不是和显卡也有关系
应该是吧,我以前台机是集成显卡的。
除了看视频有些卡,还有内存条经常松,风扇响。

噢,说到风扇,有静音点的风扇介绍么?我现在的CPU还差个风扇。现在CPU就装了个大的散热片,感觉温度不并高,就没理了。旁边有机箱风扇,那些风扇很吵,想换,但不知换什么的好。

网友V: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V: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V: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V:
楼主不错啊,我的旧电脑我主板CPU都换了
你旧电脑的内存还能用不?指插槽和规格。
那硬盘容量好像小了点吧,是不是装个系统和程序,仅用来做C盘都觉得小了点。
内存还能用我在选主板的时候,注意了,选的主板就是支撑第三代内存的主板,硬盘500G应该足够用了
装台新机,用回旧内存,那个双通道800,那么内存带宽1.6G,
而一般的新机(不说新技术了),内存是2166,也是双通道,那个带宽4.33G,就算最差的内存也1666,也的会去到3.2G带宽。
对比一下,好像亏大了。

你或者说,够用就好了。
其实是有区别的,你试过拿2007年前的机看现在的视频么?小画幅还可以,大画幅可是有点卡的哦。
这个换面卡,是不是和显卡也有关系
应该是吧,我以前台机是集成显卡的。
除了看视频有些卡,还有内存条经常松,风扇响。

噢,说到风扇,有静音点的风扇介绍么?我现在的CPU还差个风扇。现在CPU就装了个大的散热片,感觉温度不并高,就没理了。旁边有机箱风扇,那些风扇很吵,想换,但不知换什么的好。
这个换风扇好像是主板有关系,必须和主板匹配!

网友C:
主板上有一个CPU风扇口,一个系统风扇,但说明书上没写要什么样的风扇。

网友V:
引用 网友C:
主板上有一个CPU风扇口,一个系统风扇,但说明书上没写要什么样的风扇。
接口,当你在买风扇的时候就会发现的,网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V:
引用 网友C:
主板上有一个CPU风扇口,一个系统风扇,但说明书上没写要什么样的风扇。
接口,当你在买风扇的时候就会发现的,网上!
4芯有转速控制的呀,怎了,接在主板上的都是这接口呀?
另一种接口是接在电源上,还有就两种接口都有。
我在BIOS处看到转速并非很高,(高速时的确噪声大),但噪声已经很大的了。

网友V: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V:
引用 网友C:
主板上有一个CPU风扇口,一个系统风扇,但说明书上没写要什么样的风扇。
接口,当你在买风扇的时候就会发现的,网上!
4芯有转速控制的呀,怎了,接在主板上的都是这接口呀?
另一种接口是接在电源上,还有就两种接口都有。
我在BIOS处看到转速并非很高,(高速时的确噪声大),但噪声已经很大的了。

看这里!

网友C:
引用 网友V: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V:
引用 网友C:
主板上有一个CPU风扇口,一个系统风扇,但说明书上没写要什么样的风扇。
接口,当你在买风扇的时候就会发现的,网上!
4芯有转速控制的呀,怎了,接在主板上的都是这接口呀?
另一种接口是接在电源上,还有就两种接口都有。
我在BIOS处看到转速并非很高,(高速时的确噪声大),但噪声已经很大的了。

看这里!
我装机时用的是酷冷,过了一年,就开始吵了,现在把风扇给拆了,只留个散热片。
那上散热片算是给力吧,现在CPU仅散热片,没风扇的,也不会很热。不过风扇实在很大噪声。
这里或者该赞一下Intel的CPU,四核(显示为8核)的CPU,用了近一年了,没风扇也不会高温。

网友Y:
又省了很多啊

网友Z:
我的07年装的电脑还在使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