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报OU3

楼主(2017-02-20):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富士FRN0168E2S-4C的变频器
故障现象:客户描述该机不定时报OU3故障,且键盘无法复位,哪位师傅分析一下原因。
这当中我检查过母线电压检测电路,线性光耦为C790,运放为MC33074DG.
光耦输入端有100mv左右电压,运放的正反相输入端电压为1.3V.且运放输出端电压为3V左右,
这样看是没有问题,不知这样的报OU3故障该如何处理,

楼主:
经过两天的的折磨,终于有答案了,病根也给揪出来了,原来是运放的同相端存在一定的腐蚀情况,造成同相端的信号,有时会偶然中断,而只要这个信号一中断,机子也就会立马报OU3。

网友A:
谢谢楼主回来分享经验啊

网友B:
运放属于精密型的器件,测试难度高,谢谢楼主的分享,我也是做维修的,希望都交流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