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0):
直流报警灯接反正负极 会出现什么后果

网友A:
一般没有什么问题。就是灯不亮。

网友B:
有电子震荡的可能就会烧坏了。

网友C:
这个我有经验,如果有喇叭的话,灯亮喇叭不响

网友D:
楼主说说你接反的后果是怎样的?

网友E:
接通一下报警灯会闪一下,闪的时间很短,但不会烧灯。跟小中继的指示灯一样的

网友F:
直流报警灯应该内部有禁止反接的保护。

网友G:
没有什么大问题

网友H:
一个是将设备搞坏,一个是不能正常工作,这两个都不要出现最好

网友I:
如果能够了解到内部的电路,就可以明白;或者查看其说明书,看有无相关说明。
再是,可能不同产品会有不同。

网友J:
看产品,能想到的都有可能

网友F:
报警灯如果选择LED的,接反了电源没事。

网友K:
没有试过,如果会烧的话说明产品不成熟。

网友L:
一般都有保护,不会烧坏

网友M:
我们这里接反了最多不亮,不会烧电源和灯。

楼主:
结果出来了  反接着用了一天 结果坏了一个灯另一个 正接过来还能用坏的那个开始不闪了 只是一直亮

网友N:
灯不亮,不会烧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