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失误大损失

楼主(2017-02-21):
一新楼在外装修,用挖掘机平整地面时没注意到下面有电缆,将电缆拽起一节,还好外皮没有坏,但是配电箱内电缆就短路了,很严重,恢复起来费老事了,上图

网友A:
看到这个主开关,让我想到了我车间的驱动器。正常直流驱动器上端都会有快速熔断器进行保护,起到迅速分断的作用。

网友B:
现场剧烈啊

网友C:
铺设电缆都是有图纸的?

网友D:
现场直播开始

网友E:
保护都没起作用?炸这么惨烈。

网友F:
烧得这么严重保护都不动作啊。

网友G:
短路引起,总开关没跳不正常吧

网友H:
这么惨烈

网友I:
有的小区电缆施工质量差,没有套管铺设不平等处理过此故障。

网友J:
这个是要花些精力恢复的。下次注意点吧。

网友K:
这损失确实大了些,这电箱不错,还有个三相的防雷模块。

网友L:
这也叫小失误?失误大小以结果论。许多重大失误都是产生于一念之间。所以,安全意识不能小视。

网友M:
施工不注意管路,也可能没人清楚,管理不正规。。。

网友N:
看到这图片,我想知道当时配电柜得多响

网友O:
没有标示牌的严重后果,当时敲个“下有电缆严禁开挖”开挖机的就会当心的吧!

网友P:
让人看起来头大,电箱得重新刷漆配新元件了。

网友Q:
地埋电缆没有做好标记吧?

网友R:
地埋电缆应该有施工图并且还要设置一些警示标桩。

网友S:
拉动电缆将开关整短路了??

网友T:
有标识的电缆地埋标志,除了国有的,私人又几个会有意识的去做?

网友U:
烧成这样还是没有跳闸  保护措施不够呀

网友V:
这家伙,烧得不轻啊!最初埋电缆时没有做标记,配电柜附近也没有将电缆固定好。

网友W:
你这个有点危险。

网友X:
大损失都是又小失误导致的

网友Y:
烧的面目全非啊!

网友Z:
这个损失大了啊

网友AA:
重新做一套吧!

网友K:
基本上要重做一套了,损失确实大。

网友AB:
我想说一句,为何上级开关没跳,给我个完美的解释

网友AC:
这么严重,该换一套了

网友AD:
这种情况只能重新做了还更快

网友AE:
不知具体故障原因如何,是否为电缆被拉动而造成。

网友AF:
我的问题是施工的时候没人告知地下的电缆?没有图纸?
不过施工方挖断光纤倒是常有的事

网友AG:
回复 网友A:
驱动器用的是快速熔断器

网友AH:
烧的太厉害了。

网友AI:
因小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