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楼主(2017-02-21):
联系!!急急急!!
本人新手8台滴定输入1080瓦,额定电流5a的空调要用多粗电线。多芯护套线。现在有3乘4的和3乘6的电缆!!

楼主:
空调名牌

网友A:
手上的电缆够用了

网友B:
多芯护套线。现在有3乘4的和3乘6的电缆!!这些线就可以了,用2.5mm2也可以

楼主:
3×6的不是国标线,做主电缆可以吗???

楼主:
来个人加个好友吧358395149

网友C:
3*6的做主线可以了,单台分支1.5都可以。

网友D:
两个都用,或者3*6两条,4台一组。

网友E:
你是8台都用这个电缆?那可就不行了!!如果单台的空调就3×4的就可以,我看你铭牌上写着电流才5安多吗,4平的足够,如果8台一起,你要再选大点的了!

网友F:
网上找到的一张图,看几个数,不准确也差不多吧。
如果是1000W的,0.75的线也OK,平时的电吹风什么的,不都是这个线粗么,你要不放心就再大一点的。
如果是8台机,那8*5=40A,那么用6的线就不够了,别看差那么一点点,这会引起发热,过热了就那个,,,
所以至少用大一级的 10,保守点就用16.

网友G:
8台空调的主进线建议采用4*10mm2+1*6mm2三相五线电缆,单台空调采用3*4mm2电缆线且将8台空调的电源平均分配分别接在三相电源上。仅供参考

网友H:
手头有的3*6就可以了

网友I:
手头上的3*6的线就可以了。

网友J:
用2.5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