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1):
本人使用台达PLC,发现给x0输入24v矩形波,然后再用示波器检测输入信号的时候,竟然变成了5v矩形波,plc不管有没有通电,好像都会这样,本人疑惑不解,请教高手解答!!!

网友A:
这不奇怪,与输入电阻有关,你如果拿到了这款plc的接口内部电路,就不会奇怪了。

网友B:
看看输入接口的内部结构就清楚了。

网友C:
呵呵;输入线路板一般有3.3K欧或4.7K欧姆的电阻;

网友D:
内部有限流电阻的。

网友E:
可以看看接线情况和测量点的位置,分析是否正常。

网友F:
通过光藕电路连入PLC试试。

网友G:
将信号隔离后测量看看

网友H:
信号源太弱
试想x0本身就是接收脉冲信号,信号衰到如此地,程序还能可靠处理吗?
楼主可以编段程序看信号是不是有效

网友I:
原来内部还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