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1):
因现在项目需求,有用到一个示教盒控制两个机器人,请教各位师傅教教这需要额外配置哪些参数,或者有什么资料分享下给小弟,小弟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
用PLC做信号集成,把两台机器人速度调成差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我这里主要是一个工作站两台弧焊机器人,一个示教盒,一个大的转台,转台上带两个翻转机构。我们应该怎么去实现两台机器人同时运行程序,还有前期的配置怎么设置跟通讯呢?

网友B:
看不懂机器人,不过几年之后一定会看懂,此处省略万字

楼主:
问题已解决    谢谢

网友C:
回复 楼主:
怎么解决的?双机做协调?

网友D:
这个联系厂家应该好解决

网友E:
回复 楼主:
我所知道的,两个机器人必需要两个试教盒呀!1 个示教盒控制两台机器人还没见过。
你说的两台机器人同时启动很-简单,能过PLC程序来控制两台机器人,这当中PLC和机器人的通讯问题要搞明白才行,另机器人与机器人的合作是要通过机器人的干涉命令来完成的,不然两个会打起来的。以上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回复 网友E:
对的,一个示教盒控制两个机器人加转台,加翻转我也是新接触,实现的话肯定是能实现的,但是具体的配置的话要等我过几天项目进行了才能说的清,本人现在也只有一个大概的思路跟关于这方面的资料,不能说的绝对

网友F:
用过ABB的,一台主机控制两台机器人,一个示教器可以控制两台机器人, 发那科的没用过

网友G:
这个希望高手来解决了!

网友H:
ABB的多任务模块可以

网友I(2017-12-01):
双机啊,然后加外部轴,KUKA我晓得,日系的我不知道,你可以问厂家,协调你肯定得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