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1):
拟采用CN1口50pin的接西门子smartPLC的脉冲控制。只要求能控制电机变速运行就可以,其他不需要,求接线方式,
不知道接CN1哪几个管脚。

网友A:
又是没看懂伺服手册的说明书,又是一个伸手党的,。可怕,此处省略万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B:
A2伺服没有用过

224 加台达AB伺服  只做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仁兄,我结合A2研究研究。谢谢

楼主:
咨询

咨询客服后,本人理解的画个接线图,供参考和讨论。

网友C:
脉冲速度、脉冲方向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