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表计量问题

楼主(2017-02-21):
请问计量变频器拖动系统的电量,互感器接在变频器前和变频器后到底差别在哪里?实际应用中接在变频器后电量为什么总是少很多?请哪位老师能详细说说

网友A:
你的互感是工频互感吧,变频器前是工频的没错,变频器后,你确定是工频了?

网友B:
呵呵;当然是装在进线侧才能测量了;

网友C:
你将变频器的频率调到最大后再对比一下互感器装在变频器的进线侧和出线侧的电量,看看测量结果如何?

网友D:
这个当然要装到变频器的输入侧了

网友E:
为什么要在变频器后面进行计量?
这不符合规矩啊!

网友F:
工频50赫兹 ,放在变频器前面测量 。

网友G:
只能装在进线侧。

网友H:
装在变频器后面测什么?肯定不准确了,要装在前面。

网友I:
肯定是装在变频器输入侧了,你装在输出侧就不一定是工频了。

网友J:
互感器接在变频器前。

网友K:
必须接在进线测,一般柜子进线都有互感器,便于查看电流和电度计量

网友L:
是的,互感器通常是按工频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