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1):
   一台机械设备,PLC主机使用的DVP32ES200R,扩展模拟量模块使用的DVP04AD-E2。第一次使用台达的PLC,这个模拟量外部电流输入是4--20ma,怎样编程啊?
   我使用的是台达的WPLsoft编程软件,求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又碰到一个不肯看手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不能直接用D9900---D9903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可以吗?

网友B:
多多看看手册的案例,那样会比较容易看懂

网友C:
手册有那么难的看啊!不会再问呗

网友D:
回复 楼主:
这样就可以了。能读到4个通道的当前值。你需要设定的一下信号类型是电流 还是电压。-4000-4000工程值转换

网友E:
看一下手册吧,里面说的很详细的。

网友F:
对应品牌官网手都是产品手册,一般的程序案例在手册上也有。

网友A:
首先把电流4~20MA对应的值H0006分别写入4路对应的缓存#2~#5;
电流接线时记得一定要V+与I+的端子短接;
然后就可以读取4路对应的A/D转换值缓存#12~#15;
当然你读取D9900~9903也是可以的,这是主机后面跟的第一个04AD-E2对应的存储器;

网友G:
官网下载的编程手册应该有例程的,可以参考

网友H:
建议楼主去看看台达101例!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建议楼主去看看台达101例!
台达的PLC程序案例,确实各种指令都以案例的形式展示出来,这方面很多品牌学习下台达,对新人帮助很大可以提供参考。

网友I:
只有呵呵了,搞编程不啃手册、也就你了

网友J(2017-04-02):
看下手册再编同时手册里有例程可参考。

网友K(2017-08-24):
虽然我是新人,但跟着师傅调机时,他也在不停的翻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