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1):
情况是这样的,变频器通电,启动一段时间停机后,在未启动情况下,开关柜拷融了,制动电阻有明显的加热现象变红,问题是关键机子没起机,

网友A:
刹车单元有问题了吧?

网友B:
如果制动电阻红了,基本表示这个电阻也报废了

网友C:
可以肯定的是你的变频器有问题了 ,正常的情况下是不会输出制动信号的.....

网友D:
制动电阻发红说明你的变频器一直处于制动状态,需检查制动控制单元电路。

网友E:
制动失控、制动单元故障

网友F:
制动信号给定必须是母线电压高于一定值,然后才通过电阻放电,你这还没启动,母线电压就高了,肯定是误动作,变频器内部的故障。前提是你必须确认这个发红是不是你开机工作的时候放电造成的。

网友G:
制动单元有问题或者母线电压过高

楼主:
AB变频器,制动单元内置的,所以看不到,制动电阻也量了不接地,电阻值6欧姆

楼主:
正常情况是直流母线过高才会导通制动单元内的晶闸管,我就想知道这总分析有可能吗。?它是一直当电烤炉在使用了,把变频器塑料都烤变形了

网友H:
   你都没有启动? 制动电阻发红说明你的变频器一直处于制动状态,需检查制动控制单元电路。

网友I:
看到你用这么大的刹车,你应该是用的外置的刹车控制器,看看那里吧,里面的电子开关短路了

网友J:
接错线的可能不排除。制动电阻有指定的接线端子,接错了,就不行。

楼主:
没人动,一直生产了很久快一年了,接错线的概率可排除,只是这变频器修复过

网友J:
检查接线,同时可用万用表电阻档测制动单元两端是否短路?既然修变频器了,拆装过程就会动接线。制动单元击穿,也会造成这种现象。都有可能。

网友K:
检查一下接线,是不是接到正负端子去了

网友L:
制动模块穿了吧

网友M:
模块控制这条路有问题

网友N:
估计是变频器有问题

网友O:
修复以后是否正常过;
接线是否正确,制动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P:
估计有接错线的可能,不启动制动单元怎么会启动呢?

网友Q:
这种情况是可以有的,但变频器的电压检测部分出问题,误判电压升高,就会自动启动制动的。

网友R:
我们那个开机时相当热,开起来后正常,咋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Q:
这种情况是可以有的,但变频器的电压检测部分出问题,误判电压升高,就会自动启动制动的。
这个分析有点符合逻辑

网友S:
负载惯性是不是很大呀 可不可以设置为自由停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