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永宏PLC[求助]

楼主(2017-02-21):
我在永宏的中断子程序中写控制伺服电机的程序,伺服电机也按所指定的位置转动,可为啥R4088这些现在值寄存器,没有反应,没有变化。
2.中断子程序中,140指令DN也还没发出信号,就马上跳出了子程序。它给我的感觉是,这条指令还没有执行完就马上去执行下一条指令,然后扫描到RTI,直接回到主程序继续执行。小弟接触永宏PLC不久,请各位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A:
如果你是在监视里看R4088 应该是DR4088 32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把R4088的值在触摸屏显示,在主程序控制时可以变化,在中断子程序里面不会变化。然而这样的结果就导致了主程序绝对定位出错。

网友B:
为啥要把定位程序写在中断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