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1):
    现有6台水泵,按一下启动键,6台泵相隔5秒依次启动,当系统压力达到设定的压力时,依次停止水泵,水泵是按运行时间长短依次停止,停止相隔5秒,先停止运行时间最长的,如果系统压力降低,在停止的水泵中按照运行时间最短的依次启动,如果按一下停止键,全部停止,这个功能用S7-200PLC怎么实现??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用循环移位指令。

网友B:
用PLC做有点难,需要根据时间排序

楼主:
各位谁有这样的例子,供小弟参考学习,我是新手,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各位谁有这样的例子,供小弟参考学习,我是新手,谢谢

95%的论坛参与者写不出你这个程序要求的,剩下的5%的因为你这个程序至少花费他们2小时赚钱时间是不屑来回答的。

如果你愿意为5%的人花费2小时工资的话,那很快程序就会有的。

网友D:
确实有一定的难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确实有一定的难度。

中间涉及到排序,间接寻址等运算,并非简单的移位就可以解决的。

网友E:
除了停止按钮没说清楚,其它启停都是按时间的,时间都是相等的?那随便哪个先后都行?

网友F:
感觉看起来是个水泵的循环投切的任务,就是要先启动的水泵先停。让最早起动的水泵先启动啊,如果一定要求有时间显示和时间精确的话,那就只有四楼说的用时间对各个泵计时并具排序,最小的最先启动我这里有个循环投切书上的例子,书是来自廖常初老师的,可以参考下,用的是三菱的,

网友A:
楼主说的For Next 指令应用不对,该指令虽然也是循环,但For指令是一个扫描周期内(10毫秒)高速循环,而楼主要求的是5秒循环,完全是两回事。

因此,只能用5秒的时间继电器自循环,5秒时间到达,执行(脉冲)一次移位,增加负载用左循环,切除负载用右循环。

本人用三菱的SFTL(左循环)、SFTR(右循环)指令,编制过类似的程序,S7-200肯定也有类似的指令。

网友D:
比较每台的运行时间是关键

楼主:
是啊,高手们都在忙着挣钱,菜鸟只能望而兴叹,谁给编一段,给点辛苦费也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比较每台的运行时间是关键
以前写过,跟你的控制要求有点区别,但大体上差不多,6台电机根据压力值,按照电机运行时间由低到高顺序启动,当电机存在故障时应越过,启动下一台电机,保证电机的运行时间基本平衡。停电机按照运行时间由高到低的顺序停止。上面说的循环投入基本没有考虑现场实际,最先投入运行电机,并不一定就是运行时间最长的电机。我当时做的好像是每次投入和切除前都要进行排序,再去判断电机当前状态,再确定投入或者切除哪台电机。但我好像是用三菱做的,如果你需要我可以找下,程序还在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比较每台的运行时间是关键
以前写过,跟你的控制要求有点区别,但大体上差不多,6台电机根据压力值,按照电机运行时间由低到高顺序启动,当电机存在故障时应越过,启动下一台电机,保证电机的运行时间基本平衡。停电机按照运行时间由高到低的顺序停止。上面说的循环投入基本没有考虑现场实际,最先投入运行电机,并不一定就是运行时间最长的电机。我当时做的好像是每次投入和切除前都要进行排序,再去判断电机当前状态,再确定投入或者切除哪台电机。但我好像是用三菱做的,如果你需要我可以找下,程序还在没有。
不是我需要。我只是说下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