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1):
驱动板是v0.5的板本,主板是V了0.3的板本不知道能不能配用,还有就是互感器接口,U相插在UI接口V相接Vl接口,结果一起动电机频上不去10多HZ就显减速中过流,对换位置就能上得去,但V相电流要比其他的要大4A左右,

楼主:
我自己觉得是板子不匹配,明明是加速过流,它确是显示的是减速过流,请对此机了解的大师帮忙指点一下思路

网友A:
这机器有年头了吧。这板子让你修的啊。没修之前什么故障?不用考虑CPU与POWER板匹配问题。

楼主:
电机震动,起动时电机震动一转一停的

网友B(2019-09-01):
电机15Hz以上震动调换两根传感器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