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1):
额定电压380的接触器,线圈控制电压为DC24v,这个控制线圈会消耗多大的功率呢,因为我要选一个24v的开关电源,整个电路里有好几个这样的接触器,还有其他的器件和plc,其他器件的功率我知道,就是不知道这种接触器会消耗多少

网友A:
估计0.几W吧

网友B:
一般的都只有0.多到几W
按照几瓦算吧!

网友C:
直流的线圈?好确定。用万用表,测一下线圈电阻,然后,根据供电电压,用欧姆定律计算即可。选电源要考虑工程裕量。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关键是还在选型阶段,没有实物在手上

网友D:
我们公司用的施耐德24V 直流接触器功率是4W的,一般加PLC和继电器 传感器  我们一般是用5A的开关电源

网友E:
看接触器样本,然后就是看你多大的接触器了。

网友F:
既然是直流线圈,用欧姆定律算一下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都说了没有实物怎么算

网友F:
引用 楼主:
都说了没有实物怎么算
没有实物可以翻看使用手册找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F:
找不到才来问啊

网友G:
大电流的接触器消耗功率大,小电流的接触器消耗功率小,楼主自己也没说接触器的电流,怎么回答,让各位猜迷?
根据正泰产品说明书介绍,CJX1接触器(直流线圈控制),22A以下电流线圈消耗功率均为6.5W。
此外CJX2接触器(交流线圈控制),消耗的功率如下图(最后一行),楼主可参考类比,直流线圈的功率肯定小于交流。

网友H:
引用 楼主:
都说了没有实物怎么算
选型目录里会有资料说明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无妨,查选型样本参数即可。

网友I:
这个建议你最好看看手册

网友J:
可以查产品说明书(产品样本),或参照相似的产品等(如11楼)。

网友K:
一般查手册、或者你直接测量一个电流、电压算一下就可以

网友L:
查选型手册,不同品牌、不同型号、不同控制电压的功率都是不同的。

网友C:
如果就是想知道继电器电流,看看实物也行。

网友M:
考虑开关电源的输出功率你可以采用小型中继过渡的方式来控制交流接触器的线圈。

网友N:
样本里有的,吸合和保持功率都有的。查资料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

网友O:
要看你的接触器规格了,最好看一下接触器的说明书,也可以量一下下线圈电阻再计算一下功率

网友P:
0.5W-10W不等。还得看其规格。

网友Q:
好像很低

网友R:
引用 楼主:
都说了没有实物怎么算
很多时候选型设备时,手头都没有实物,那也需要查找资料、寻找相关参数去计算

网友S:
电源又差不了多少钱大点没坏处

网友T:
接触器说明书上都标出了线圈参数

网友U:
回复 网友M:
楼主办法少了点才来这里问的吧。其实去百度可能会更快些,直接些。

网友V:
这让我想起了ABB的一块接触器,控制电源能交直流两用。AC200V和DC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