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1):
ABB 2340故障

网友A:
1.电机电缆或电机短路
2.逆变器单元的输出桥故障

要检查的项目如下::
1.检查电机.
2.检查电机电缆.
3.检查电机电缆不含有功率因子数补偿电容器或浪涌吸收器.

网友B:
在电机正常的情况下,检查下驱动板是不是很脏,模块是不是触发导通不良,多数情况下是这两个原因造成的

网友C:
型号?功率?不带电机报不报警?

网友D:
描述问题不清楚,ABB那个系列的?ACS800?510?报警2340,是什么时候报警?一启动报警?还是频率升到一定数值报警?

楼主:
回复 网友D:
ACS800 一启动就报警

网友E(2017-04-11):
驱动板问题,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