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1):
是按通过主触点的电是交流还是直流来分,还是按照控制线圈的电是交流或直流来分。比如通过的额定电压是380v,18A的交流电,而控制线圈是DC24v的直流电。网上有些店铺称之为交流接触器,也有些称为直流接触器。搞不懂

网友A:
主触头的灭弧装置是不一样的,以主触头分通过的是直流还是交流区分。

网友B:
通常是按照控制线圈是用交流或直流电来区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们两个讲的为什么不一样

网友C:
以主触头分通过的是直流还是交流区分.

网友D:
按主触点连接回路的形式分为:直流接触器、交流接触器 通常接触器线包电压有交流和直流之分,等级也不一样

网友E:
这个还真不是很清楚 谁给科普一下

网友F:
一般都是按线圈电源是AC还是DC开区分。

网友G:
不是这样的,要看你控制的设备是交流还是直流。然后再选择交流还是直流的接触器。。然后再考虑线圈控制回路是直流还是交流。。交流和直流接触器是不一样的。。

网友H:
我认为是按主触头来分,直流接触器灭弧是非常又区别交流的

网友I:
根据正泰产品说明书,接触器的命名是按主触点控制电流,如果主触点控制是交流,而线圈是直流,则命名为交流接触器(直流控制),如果都是交流,则命名为交流接触器。

网友J:
是按照主触头通过的交流还是直流来区分的。

直流接触器

直流接触器是用在直流回路中的一种接触器,与交流接触器对应,其一般也有主触点、辅助触点和线圈触点。以图中所示的直流接触器为例。其采用模块化设计,可以以最少的零件组装出顾客所需要的触点路数以及客户所需要的触点形式(常开,常闭和转换);该系列产品触点开断电压高,并采用横吹磁场灭弧,最高开断电压可达到220VDC.产品适用于程控电源或不间断电源系统,叉车,电动车,工程机械系统。
目录
1 简介
2 选用方式
3 工作原理
4 交流区别
5 过流故障
6 选型注意事项
简介编辑
该接触器采用模块化设计,可以以最少的零件组装出顾客所需要的触点路数以及客户所需要的触点形式(常开,常闭和转换);该系列产品触点开断电压高,并采用横吹磁场灭弧,最高开断电压可达到220VDC.产品适用于程控电源或不间断电源系统,叉车,电动车,工程机械系统。
选用方式编辑
直流接触器的选用方式。
1.选择直流接触器的类型 直流接触器的类型应根据负载电流的类型和负载的轻重来选择,即是交流负载还是直流负载,是轻负载、一般负载还是重负载.
2.直流接触器主触头的额定电流 直流接触器主触头的额定电流可根据经验公式计算 IN主触头≥PN电机/(1~1.4)UN电机 如果直流接触器控制的电动机启动、制动或反转频繁,一般将接触器主触头的额定电流降一级使用.
3.主触头的额定电压 接触器铭牌上所标电压系指主触头能承受的额定电压,并非吸引线圈的电压,使用时接触器主触头的额定电压应不小于负载的额定电压.
4. 操作频率的选择 操作频率就是指接触器每小时通断的次数.当通断电流较大及通断频率过高时,会引起触头严重过热,甚至熔焊.操作频率若超过规定数值,应选用额定电流大一级的直流接触器.
5. 线圈额定电压的选择 线圈额定电压不一定等于主触头的额定电压,当线路简单,使用电器少时,可直接选用380V或220V的电压,如线路复杂,使用电器超过5h,可用24V、48V或110V电压(1964年国际规定为36V、110V、或127V)的线圈.
工作原理编辑
当接触器线圈通电后,线圈电流产生磁场,使静铁心产生电磁吸力吸引动铁心,并带动触点动作:常闭触点断开,常开触点闭合,两者是联动的。当线圈断电时,电磁吸力消失,衔铁在释放弹簧的作用下释放,使触点复原:常开触点断开,常闭触点闭合
交流区别编辑
直流接触器,主回路的电流是直流的。
交流接触器,主回路的电流是交流的。

网友K:
控制线圈是直流的,主触点是交流电,这样的接触器也叫交流接触器。请看产品选型样本。交流接触器的控制线圈电压既有交流也有直流的。同理直流接触器的选型样本里,控制线圈电压亦如此。

网友L:
外观上区分灭弧罩不同

网友M:
   我以前一直以为线圈是直流的就叫直流接触器,我今天搞明白了,谢谢师傅们!

网友N:
回复 网友I:
1)交流接触器与直流接触器主要存在着以下两方面的不同:
   a)结构方面:
   ①交流接触器的铁心是由硅钢片冲制成形后叠压而成的双E形磁铁,而直流接触器的铁心多是由整块软磁钢制成的,多为U形铁心。
   ②交流接触器一般采用栅片灭弧装置,而直流接触器采用磁吹灭弧装置。
   ③交流接触器因线圈中通入的是交流电,为消除磁场交变时产生的振荡,在静铁心上嵌放有短路环,而直流接触器不需要采用此措施。
   ④交流接触器的线圈匝数少、电阻小,而直流接触器的线圈匝数多、电阻大.
   b)使用方面:
   ①直流接触器的操作频率较高(最高可达2000次/h),因此适用于频繁起、制动的场合。而交流接触器的操作频率较低(一般只有600次/!h),所以用于频繁起、制动的场合时有一定限制,
   ②使用直流接触器时,要在线圈回路中串接经济电阻,触头上并联储能电容,而交流接触器在使用时可以免去以上措施。
   ③直流接触器用于分断直流回路,交流接触器用于分断交流电路。
   ④直流接触器可接通、分断高电感负载,交流接触器不具备此种能力。
   ⑤直流接触器的成本较高,交流接触器成本较低.
   2)不能将交流接触器接到相同额定电压的直流电源上使用,这是因为交流接触器的线圈通入交流电时,将产生一个较大的感抗,相当于电阻与电感的串联,此感抗值远大于线圈的电阻。线圈的励磁电流由感抗的大小来决定,通常不会超出线圈允许的额定电流值。若通入额定的直流电时,则线圈相当于纯电阻负载,交流线圈的电阻不会太大,将使流过线圈的电流远大于额定电流,就会导致交流接触器的线圈烧坏,所以不能将交流接触器接在相同额定电压的直流电源上。

网友O:
直流负载接触器没用过
参考继电器的话,应该在型号号有体现吧
特指直流负载的继电器与普通的继电器型号不一样
再一个看接线图,直流负载的触点是标有+-,接反了不明白的人说产品质量有问题。

网友P:
知道不一样,有区别,但是需要给个定义或者解释……确实难住了……看来自己还是一知半解……

网友Q:
有DC控DC的,DC控AC的,AC控DC以及AC控AC的,所谓的直流还是交流,口头上讲的都是只线圈的方式!

网友R:
直流接触器与交流接触器的区别
直流接触器,主回路的电流是直流的,一般比较少用,主要用在精密机床上的直流电机控制中。
交流接触器,主回路的电流是交流的,应用非常广泛,大部分用电都是交流的。

网友S:
回复 网友F:
你们理解错了,你们说的是控制方式使用交流,楼主问的是主触点的问题!

网友T:
引用 楼主:
是按通过主触点的电是交流还是直流来分,还是按照控制线圈的电是交流或直流来分。比如通过的额定电压是380v,18A的交流电,而控制线圈是DC24v的直流电。网上有些店铺称之为交流接触器,也有些称为直流接触器。搞不懂
看鉄芯就知,交流的是由夕冈片组成,直流的是整个鉄芯。

网友U:
交流接触器的控制电源,有交流和直流之分;交流接触器,主要用于通断交流回路,也可以说是按主触头(灭弧室)划分。

网友K:
其实前面有帖子已经很详细的介绍了。交直流接触器的区别。虽然它们都是接触器,都是通过线包通电动作,但是它们在主触点分断时,交直流负载的拉弧不同,所以灭弧罩的构造就不同。这是区别。交直流接触器过去不能互换使用。是常识。在学校里,《工厂供电》有详解。

后来看到西门子交流接触器,可用于直流分断。特好奇。详细询问,才知道,用交流接触器分断直流负载,就是把交流接触器的3个主触点串联,当一个触点用,就能有效灭直流负载电弧。

网友V:
直流接触器和交流接触器的结构就不一样 ,交流接触器有直流操作和交流操作两种形式 ,直流接触器只有直流操作了。

网友W:
是按照控制线圈是用交流或直流电来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