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时间的设定

楼主(2017-02-21):
s7-1200 cpu的时间怎么和计算机的时间同步?

网友A:
Cpu属性里有,仔细找找。

网友B:
在线和诊断——设置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Smartline(西门子精彩系列彩屏)与S7-1200时间同步
西门子smartline系列触摸屏使用的是软时钟,每次上电后,其内部时间都是从2004-1-1开始,(而且无法手动输入)它需要通过读取PLC时间,才能更正触摸屏的系统时间。

使用S7-1200 CPU时钟同步西门子smartline触摸屏 (注:要有大连德嘉www.dl-winbest.cn的多功能交换机的硬件支持) S7-1200 CPU日期时间数据结构与smartline日期时间数据结构及转换方法,见下图:

步骤如下: A、 S7-1200的编程软件Portal中,定义DB1
注:【仅符号访问】的选项不要打对号“v”

在0偏移地址处定义一个变量year,数据类型byte

在1偏移地址处定义一个变量month,数据类型byte

在2偏移地址处定义一个变量day ,数据类型byte

在3偏移地址处定义一个变量hour,数据类型byte

在4偏移地址处定义一个变量minute,数据类型byte

在5偏移地址处定义一个变量second,数据类型byte

在6偏移地址处定义一个变量m1,数据类型byte (注:milliseconds的第一个字节)

在7偏移地址处定义一个变量m2,数据类型byte (注:milliseconds的第二个字节)

在8偏移地址处定义一个变量space0,数据类型byte

在9偏移地址处定义一个变量space1,数据类型byte

在10偏移地址处定义一个变量space2,数据类型byte

在11偏移地址处定义一个变量space3,数据类型byte

在12偏移地址处定义一个变量date_time,数据类型DTL (注:用于存储s7-1200的系统时间)

上边0到11偏移地址存放的是smartline 触摸屏的时间格式见下图:

B、S7-1200的编程软件Portal的程序块中main[ OB1]中调用RD_SYS_T(注:获取系统时间,并存储到DB1.DBX12中,也就是date_time)见下图;
你好,你是说必须用大连德嘉的交换机吗?你上面说的没问题,但是报警的时候时间就不同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