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跳闸分享

楼主(2017-02-21):
使用过程中,空开跳闸。37千瓦
首先断开主电源和控制电源,端子排测量电机不接地,三相通。
到现场后摸电机烫手。
盘车,联轴器盘不动,由于带动泵头,不排除泵头卡死。
脱开泵头(废了很大力气),盘电机还是盘不动,打电话叫人支援,
换电机,挂牌。

楼主:
拆下的旧电机

网友A:
37KW电机确实要花费点力气,期待楼主后面电机内部的图片,看看什么样。

楼主:
我们这电机是要送修的,有专门的修电机地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这电机是要送修的,有专门的修电机地方
我以为楼主是机电不分家呵呵

网友C:
是电机轴承卡死,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D:
才37 千瓦不算大,看来这个电机你们平时很少轴承加油吧,其实加油很简单,把轴承位置的压盖三螺丝拆了,再用一个厂的M8螺丝把里面的盖固定一下,把外盖拉出一条缝,打油进去,我的电机几年都不用换轴承

网友E:
到底是什么故障呢?电机划膛也不至于一点转不动啊

楼主:
这电机使用才2个月,但是轴承可能性较大。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也是这么想的,电机扫膛也不至于转不动。只有打开才能知道答案。
可惜这一块不是我们来负责。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们都怀疑轴承卡死。因为盘车一点不动。

网友F:
大多是因为缺润滑油而使轴承损坏,保养不善的后果。

网友G:
这也不算什么啊!我还以为楼主能分享点什么特别的呢!

网友H:
回复 网友D:
够得到轴承吗,我看电机上有油嘴。

网友I:
转子盘不动,应该是轴承的问题。

楼主:
今天早晨传来消息,电机轴承损坏。已经确定。明天修复后拉回。绕组部分过热,重新缠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也不算什么啊!我还以为楼主能分享点什么特别的呢!
我是希望大家发现跳闸后应对现场进行确认,不要盲目起车,避免二次故障发生。

网友J:
哦,是转子轴承完蛋了。不过还是应该找找原因,为什么转子轴承会抱死?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防止类似。

网友K:
有可能轴承坏了

网友L:
估计电机的轴承烧了 。

网友M:
轴承挂了卡死还是线圈挂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H:
你把那个盖子打开都看到轴承了

网友N:
一般轴承坏了都是缺油的故障。

网友O:
首先轴承卡死电工难辞其咎,维护保养不到位;其次电机堵转应该是过流保护动作而不是跳空开。

网友P: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想的,电机扫膛也不至于转不动。只有打开才能知道答案。
可惜这一块不是我们来负责。
别可惜,电机没啥好拆的,全是力气活

楼主:
引用 网友O:
首先轴承卡死电工难辞其咎,维护保养不到位;其次电机堵转应该是过流保护动作而不是跳空开。
一阵见血指定要害部位,值得我们反思。

网友Q:
轴承保持架可能散了

网友R:
电机都堵转了。轴承烧的也太厉害了。

网友S:
很明显是电机轴承问题,在端盖处都有漏油现象了明显是轴承过热,油都变液态了,应该是轴承质量问题

网友T:
电机质量问题还是保养不到位

网友U:
引用 网友D:
才37 千瓦不算大,看来这个电机你们平时很少轴承加油吧,其实加油很简单,把轴承位置的压盖三螺丝拆了,再用一个厂的M8螺丝把里面的盖固定一下,把外盖拉出一条缝,打油进去,我的电机几年都不用换轴承
不少时候,皮带轮安装距离端盖很近,这种方法就行不通了
曾经给这种电机轴承压盖改装了90度角的黄油嘴

网友V:
我们这啊,人歇机器不歇,机器只要不坏,二十四小时转,车间五天一倒班,他们倒班我们就给电机,减速机加油打油,七分维护三分修,

网友W(2017-04-07):
要经常注意电机保养啊,我们单位一个车间振动筛电机总是报过载,现场一看电机发烫,每次去给轴承加油就好 了

网友X:
这样的情况维护不当啊,我们公司每个月要给所有的电机,机器加油,当然都是大的电机,所以我们这里经常烧的都是5千瓦以下的电机,这个没人愿意加啊